T40重不过显卡到南桥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0-09-14):
接一商家T40,描述现象通电不开机。
拆机上诊断卡,跑4A,由于小店才开业还没钱儿买BGA,于是冒个险用大风枪对着7500背面吹,呵呵,运气比较好,显卡被我搞定了。
谁知道这才是个开始。
客户取机后装系统,装到一半死机了。只有拿回来再检查,发现南桥不复位了,我那个晕哟!
南桥要复位得收到CPU供电芯片的PG

测得VP-PWRGD电压为低,但是测得CPU供电已经正常输出就是发出PG,检查3205的工作条件,发现VTT-PWRG信号没有发出正常的3.3V电压,这个信号是从1845出来的,肯定是他出了问题。
测得1.2V的待机电压都没产生 糊涂呀(忘了测板子所有电感),那就再看看1845的条件吧,ON1、ON2都以正常送到,L8上没电压,
V+  VCC  VDD 都正常,测到REF时没电压,发现他的对地短路,把5、10脚挑起,板子上的焊点还是短,看来1845没问题,观察了下板子,
发现1845背面有个电容明显被腐蚀,量下,果然是他短了,拆了换个,上电……代码跑个不停。。。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想问下!你用风枪直接吹显卡!正面吹显卡不是更好嘛!为什么要背着面!
想详细了解下!平时我加焊也是正面吹芯片!错误的嘛!

网友:
好样的,支持下,再努力,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像是错了 VR RWRGD是cpu供电正常之后给南桥的吧

网友:
最好写的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吹芯片背面不容易爆

网友:
正面吹的话,很容易显存爆锡球出来的

网友:
思路不错。只是省了些不该省的步骤。

网友:
那不是在掉电之后 有两个电压不出呢

网友:
牛人呀,维修思路很清楚。。。

网友:
楼主的运气很不错,用风枪吹7500,以前干过,没几回好的

网友:
楼主的最后的总结应是:修板一定要按流程来,先目测

网友:
修东西。。一定要有思路才好搞。。乱搞的话很容易把毛病搞大的 。

网友:
电容短路的不下小数啊

网友:
南桥不复位 1845 没输出 也能开得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详细一点!是显卡反过来平行吹!还是提起板在底向上吹吖!温度一般多大吖!

网友:
回复 网友A:

    1845 图纸上不是显示了  吗 你一点点查吗

网友:
分组都还没出完,你去看复位了,电流也不对吧

网友:
支持下,希望更多的分享

网友:
你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吧,首先南桥要发出复位,必须CPU,发出所有电压准备好信号,给南桥,然后测得,VR,PWRGD,电压低了,就查CPU芯片的条件,发现,来做比较的VTT电压,电压,没有 ,然后看它是由谁发出的?

网友:
1K多买个BGA用用嘛,老这么搞也不是回事。

网友:
发现VTT-PWRG信号没有发出正常的3.3V电压    ??????应该是收到吧,

网友:
小心把附近其他元件吹跑了

网友:
我最近就遇能过好几个T系列的的显卡,用BGA加焊了,开机电流跑到0。6安就不动,也不跑码,仔细查看也没有掉电,于是怀疑南桥能虚了,又加焊南桥,有几个能好了,还一几个故障一样的,又想加焊北桥,感觉有点麻烦一直放在那里没动,请教一下,会不会是北桥也出了问题啊。

网友:
呵呵,不错哈,7500的吹起来难度不NV之类的高多了……

L8没电压何来的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再从另一部分电路中查到的,他并未将图附上来,仅以笔述说明,
不是VR_PWRGD,是VTT_PWRG;VTT_PWRG是从外部送进ADP320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是会看些 简单的供电了  时序信号方面就不行了啊   呵呵

网友:
你运气真好,这样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