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10-09-14):
今天同事拿来一台电脑,主板是V星的ms-7143, cpuj是pd266,故障现象是经常自动关机,有时开不了机, 上电一试,果然开不了机,换个电源试一下,能开机了,以为问题解决了,可开机一分钟不到就自动关机了,再启动又是一分钟不到又自动关机了;按顺序更换:内存换插槽,故障依旧;换内存仍不解决问题,准备换cpu;在拆cpu风扇的时候感觉cpu背面的主板很烫,而且cpu风扇的固定螺丝很松,心想会不会是cpu过热保护了?于是将风扇的固定螺丝拧紧后再开机,竟然好了,运行一小时正常!

网友:
好象这问题我遇到好多呢,就是CPU与风扇直接没完全接触好,高温就会这样。

网友:
便宜你了,瞻一个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先检查散热

网友:
主板自动关机首先应该查cpu过热.

网友:
前几天天气热的时候,我正忙着给别人修机,有个女人扛台电脑到我店里,那人做影像处理的,说压缩影像十多分钟或半个小时的时候自动关机,我问她风扇转不?说还转,平时也没有死机什么的,我看满箱的灰尘,判定散热问题,我机子都没开,我直接用空压机给她吹了一遍,上点硅胶,收她20元叫她拿走,她很是怀疑,说再检查检查吧。我说没事,你回去开了要是自动关机,我免费上门服务。可能是我运气好,也没见返修。

网友:
你运气真的不错啊,名利双收哦

网友:
我只能说这样处理太有才了,我要是这么干,那人指定得说,你不试试,我怎么给你钱,怎么知道好不好?也就那人那么好说话,呵呵~!

网友:
哇。#9楼超酷的。

网友:
有时候拆个风扇装上去就好了``郁闷死``

网友:
不是吧  就这样你也能收到钱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