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进水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0-09-14):
进水比较严重,不过量各个电压5V 3.3V 1.5V 1.05V 1.8V 0.9V均有,初步检查ADP3207 31P掉,对应焊盘掉,更换ADP3207并飞线后,问题来了,待机0.02,触发后电流到0.12就不动了,大约坚持3秒掉到0.02,测量ADP3207 2P PWRGD输出0V,4P CLKEN# 3.3V,查阅640M的PDF,关于IMVP_PWRGD的满足条件如图。
再测RUNPWROK 1P 3.3V
,VSSSENSE 和VCCSENSE 这两个是从CPU出来的,都是0V,测R117和R118是接近0欧
DPRSLPVR 是从南桥出来的,经过一个R64电阻到ADP3207的10P,电压是触发后 0V升到0.04又降为0V
H_PSI# 1.05V  ,H_DPRSTP  0V,这里有个问题,实际在主板上 R385 和R386这两个电阻是没有的,不知道设计就没有的还是被人拿掉了
VID0:0V,VID1:1.05V,VID2:0V,VID3:1.05V,VID4:1.05V,VID5:0V,VID6:0V,这几个都是从CPU出来的,不知道这一组电压是否正常,CPU是T2300E,1.66G/2M/667,
基本就是这样希望能有师傅帮忙分析下,如何将IMVP_PWRGD和CLK_ENABLE#搞出来。还有就是,在触发后的几秒钟有很小的嗡鸣声。

网友:
还有就是,在触发后的几秒钟有很小的嗡鸣声,说明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h_psi是深度睡眠的单向供电,平时拉高
dprslp是深度睡眠信号,高电平有效,你量的是对的
如果要是嗡嗡声。会不会后级电容漏电
ps:vid调压你在不上cpu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电流才上到0.12 楼主就去测CPU供电呀,多半其它电压都没出来完,还是先测板上有短路没

网友:
  vid电压你查供电ic的pdf可以知道现在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还是后面有短路的,楼主没有查出来吧,仔细查查后面负载,尤其是南桥

网友(2010-10-14):
那两个电阻是没有的,那么大两上DY标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又学到了新东西,原来DY是没有原件啊,我还在想怎没有电阻呢

网友:
呵呵!    反正有图纸跑一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