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根固特烙铁和一根原厂烙铁头。

楼主(2010-09-14):
买了根固特烙铁和原厂烙铁头,可惜白光和固特的外热烙铁都没有原装K头可买。

网友:
你修什么用60W的武器  个人推荐黄花的可调恒温娄铁 型号905E

网友:
安泰信969够用了

网友:
我12元淘了一个300W的电烙铁。

网友(点评):
300W 你煮白米饭都够了

网友:
60w啥场合都可以用啊,905E还不是一样的60W,黄花烙铁头贵又不是很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5E是可调的噢

网友:
    905E是可调的噢
引用 网友B:

知道905E是可调的,黄花还是3927爽点,液晶显示比较直观,不过是芯片是“牛屎”芯,我手头这个也可以改成可调的,只是还没时间去改。

网友:
安泰信969够用了
引用 网友C:

遇到无铅就没办法了,还是AT306DH 爽点。

网友:
只要焊功好,什么都用得顺手!可惜我不是。。。

网友:
60W大了点,我有支40W的。好久没有用了。

网友:
60W大了点,我有支40W的。好久没有用了。
引用 网友D:

你的跟我手头这根是兄弟,你的电源线是买来后改的吧?原配都不是三脚插头的,好像只有港版的才有可能是三脚插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三线的。

网友:
我的是三线的。
引用 网友D:

朋友,谢谢你专门拍了图给传上来,原装三线版的确实少见,现在国内版都是两线版。就是不知道那个跟地线是用什么材料固定在带有散热孔的铁筒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喜欢工具之人。 那个是用点焊焊上去的。再来一个图。

网友: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喜欢工具之人。 那个是用点焊焊上去的。再来一个图。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够清晰,终于弄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焊接的话还可以勉强试一下,用一点不锈钢专用锡应该焊得上去,不过那个粗铜线和套在地线上的编织保护管不好找,呵呵。再次谢谢兄弟的热心帮助。

网友:
最好把皮的电源线 换成布线 很赖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片是不错我也学习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AT306DH烙铁也太贵了把 ?要七八百呢。对于新手不适用吧?
    我选购了969D,从基地发的,还没到手 ,正在期待中。

网友:
你说的这个AT306DH烙铁也太贵了把 ?要七八百呢。对于新手不适用吧?
    我选购了969D,从基地发 ...
引用 网友E:

没有可比性。加热方式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自己觉得够用就行,没必要在意别人的观点,只是给个建议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