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键电压跳变

楼主(2010-09-14):
今天有一个实达 171S液晶屏不能开机,拆机后发现 5V的电压成  1.几 2.几 4点几跳变,把屏线拆除后电压正常。开机OK,把屏线拔掉连电源后,接屏线,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但不能关机。而屏线先接,则开不了机。更换5V整流管、电容 没有效果。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检查屏供电是否对地短路。还有就是电压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