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屏滚动QQ时会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14):
显示模式是22寸屏的推荐模式1920*1200。显卡是945主板自带集显。显存224M。问题表现在玩QQ游戏 并且是全屏时,打开QQ滚动列表时会卡,聊天打字时也卡,就是很慢。游戏不全屏时不会。这应该是显卡不行吧??下面有图,是显卡参数: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吗???换个显示器试一试,会不会是主机问题啊!!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可去驱动之家那更新驱动,你的机子什么配置呀?CPU,内存上不去,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内存1G以上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吧,驱动的问题 ,不要用GHOST系统默认的。从新下载一个安装。应能解决问题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吧

网友:
我说一下配置:CPU  奔 D 双核 2.8G   内存,一条2G 一条512M    集成945板显卡。系统是GHOST 9.0.但我用驱动精灵看过,不能再更新了。换屏的话就做不到了。因为没有第二个那么大的屏了。卡屏也只有在全屏的时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