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时间不对

楼主(2010-09-14):
我的电脑重启后时间就变成2006年了.电池都换过.

网友:
有没有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不是搞维修的,搞维修的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至少不会这样问问题。

网友:
额,赞成楼上师兄的看法,但是既然来基地问了,我们当然要出分力了,请问lz进BIOS设置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额,百度一下吧,很详细的,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网友:
1:跳线帽是否跳错
2:电池座
3:二极管或是双二极管
4:14.318
5:南桥

学习了

网友:
看下BIOS里面的设置!

网友:
凝海老大的回答真是简洁到位!!不过不知道楼主看的懂不...

网友(2011-01-30):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网友:
没事总是喜欢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新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COMS電路有問題吧,硬件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楼主这些还理解不了,来基了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