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维修插上信号线无信号(通病维修)

楼主(2010-09-15):
今修一台检测不到信号,换VGA线也一样,那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加焊IC也不行,最后找同行接了一个同类型的板子,因为接口有点不一样,我的是双排线,借的是单排线最,肯定点不亮了(别人还要75元的银子)。
最后拆下24C16八脚储存IC用编程器刷了资料就OK了,这一款是通病

网友:
这一款确实是通病,已经整好好几个了,现象是,插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就像是不过电,但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正常的,而且驱动板的线是双排线,问下楼主刷八脚IC的编程器是啥样的,告诉我下,要买个去,基地的150元的那个不知行不行

网友:
编程器用通用型的就可以

网友:
基地的那个是液晶编程器,不 用取掉bios块的,很方便的,是维修液晶的必备工具。

网友(点评):
兄弟 你见识过的高级东西 太少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看来先进的工具是必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随编程器带的吗,还是网上需要上载

网友(点评):
程序 要慢慢搜集 在网上很少能下到的

网友:
肯定是找的了呵呵哪有那么好的事呀

网友:
兄第怎么不传上 程序共享一下呢

网友:
就是啊,把AOC L171的程序上传一个吧
论坛有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607

网友:
谢谢了,我还没遇见过呢

网友:
24c系列的可以自己做个串口的编程器,只要两个电阻.软件使用PONYPROG200.

网友:
存储器坏了是会影响的,飞利浦就存储器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次遇一台这样的开不了机,知是程序坏了就是没找到,害我去买了块通用的,发了差不多100元,晕死了,有些说是2120的程序坏了,这个程序有人有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