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HP540

楼主(2010-09-15):
一台雷击的HP540, 更换了南桥 EC 网卡 U513 ,上电自动开机,电流直奔1.9A, 电感上电压都出来了,  放了2天电流到了0.8就不动了, 想换北桥曲线没有调好,芯片没有动,再看看又不开机了 ,现在待机有3.3v 5v  L527上有1.05v(请问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吗),电流不上cpu006 ,上cpu015 ,cpu在其他机子上是正常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U没有工作,重点查U的核心供电。。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 cpu的1.2v的

网友:
应该是CPU未完全工作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看有没有复位,有没有时钟,光只有CPU供电是不行的,说不定还哪里缺电压呢,主要看一下有没有总复位

网友:
谢谢大家   看了 cpu假负载上有1v的复位电压 pg信号也有  cpu电压1,2v

网友(2010-10-21):
这机器容易把u给劈挂

网友:
已经换主板了  好主板的 L527上没有1.05v   我已经买了tps51117了  什么时候换上看看

网友:
1。05 NB的麻,待机加CPU电流都不一样,这板子难修,时续乱了

网友:
是呀,时序乱了.不一定是tps51117坏了.应该是控制它的信号端有问题

网友:
英业达的板子就是不好搞的啊

网友:
直接换版,我师兄已经修了几块hp520   hp540的遭雷劈的板子,芯片基本上都挂了,还不如直接换版更快还没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