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修主板,有个关于主板CPU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0-09-15):
经常见有人说取下CPU供电IC之类的,我看有的好象采用一个IC的结构,有的采用两个IC的结构。不知道有什么规律没有,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很方便有分辨出来,
呵呵,
现在处于对元件的认识阶段

网友(点评):
一个的是自带驱动的,两个的一个是主的,另一个是驱动

网友:
去基地的淘宝店里淘那个三张光盘一套的资料,看完你就OK了,上边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一般靠近CPU附近位置,多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35-1.html
维修新手入门[只读区]
先在这个版块看看贴,如有具体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