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教大师们怎么修这机子呢!我是小小白!待指 ...
大家好! 请教大师们怎么修这机子呢!我是小小白!待指教!

楼主(2010-09-15):
我有一个T21的主板,原本是不开机,好不容易修好了,但是开了几次,就过不了内存了,用酒精刷了内存槽,用橡皮擦了内存,但是还不行, 插上内存检测卡,总有几个脚接触不良,但是不是固定的一个脚,有时这个接触不良,有时那一个,但是没有固定一个脚接触不良的,我真晕菜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大师们解讲一下!
不开机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我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我先加焊了1遍内存槽,然后偶尔可以正常使用,正找不到思路的时候,拿两根内存条对比着玩,突然发现机器上这根条子比正常内存条薄,造成接触不好,拿胶枪固定住就没事了。LZ,你看看你的机器,排除这些情况后,如果还不行,加焊一下NB试试

网友:
阻值卡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北桥虚焊了,补

网友:
你检测卡跑好多,内存电压你量是好多,内存旁的场效应管有可能坏老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内存槽虚焊没有

网友:
但是信号不是总那一个没有的,是轮流的脚没有信号的, 这让我想不明白了, 晕菜了, 槽子我也换过了, 就桥我没做了, 没确认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