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75X主板不过内存跑E9

楼主(2010-09-15):
一块V星975X Platinum 主板,DDR2内存。量三大核心供电都正常,诊断卡跑过C1就停在E9不动了,而且过几秒钟断电重启又跑E9,不断的循环重启跑E9,不插内存跑E0,插内存跑E9,感觉就是不过内存。量内存供电、VTT供电、SPD供电、系统管理总线电压都正常,插上阻值卡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也正常,bios资料也刷了还是一样,北桥也加焊了,IO芯片是83627EHG,请问大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不要换IO芯片,或者换BIOS芯片再刷BIOS资料呢?或者还有什么其它的办法?

网友:
你CPU上的什么样的,是533的还是800的,检查一些

网友:
我感觉还是你 bios资料没有刷对吧,你换个bios在刷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CPU上的是总线是533、赛扬D 2.66G 的CPU,这个有关系吗?是不是一定要上800总线的CPU?但是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故障,他的CPU应该是和他的主板配套的啊

网友:
只供电正常也不能确定啊,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有次我修到过一台华硕的也和你说的差不多 最后竟然是一个小小的电容的问题楼主你可别和我一样走弯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内存供电那一块的小帖片电容的问题呢?就是查小贴片电容是不是被击穿两边都对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上次是一个1000 6。3的 是我自己没注意看

网友:
你继续找BIOS吧  肯定BIOS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E9一般都是BIOS出错,先换U 内存试,不行的话再换一个版本的BIOS。

网友:
V星板U座容易变形,不知道LZ这块板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压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800的CPU试试。。。。。、

网友:
E9一般都是BIOS问题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么你就压一下cpu座看看呀,。。。也有可能是cpu 座的问题,,。。。

网友:
换个U看看,不行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E9内存还没跑完.内存过一半..内存的供电,时钟,基准电压,SPD电压都正常么.正常建议LZ在刷个BIOS,压下U座,北桥,南桥,.刷个BIOS.换IO.

网友:
E9一般都是BIOS问题   刷BIOS      按下CPU     CPU底座空焊内存也会不过

网友:
先换I/O 如果不断重启可能跟此芯片关系最大,还有此板上有没有1394芯片或磁盘矩阵芯片,最好先拆下来先

网友:
你上CD的CPU就会跑E9,上800外频的U就不会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跑E9刷bios就好了的 ,建议重刷一遍刷对了没有。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过N块了。。一般先是清洗内存槽。。不好就量下内存AD线。。北桥虚了就加。。。貌似BIOS不会引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