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T40

楼主(2010-09-15):
      这个机子今天接手  用户说是进水的机子又放了一个多月了  今天拿过来的 待机电流没有  拆机  3M  5M 没的  隔离第三个管没有过  修了半天没有修出来  就换换思路  去查  MAX1631  供电21 有电压  16  V   28  7   没有 再找TB62501  57脚VCC   没有  查了好久 也没有跑出线路来  看资料这个是直接从隔离过来的电压 所以我也就直接飞线了  飞线后 待机有0.06  有点高呀   3M 5m 都用了  触发  跑0.64  不动    跑码卡跑跳两三下就到85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刷个BOOS试一试因该就好了。

网友:
隔离第三个管没有过  不懂 没见过有三个保隔的 去查  MAX1631  供电21 有电压  16  V   怎么没过保隔 还有16v电压到1631的 也不懂  62501的57脚是DOCK-PWR16_F 经过f5 d10 r422就到了  跑85看看内存和显卡

网友:
LZ  没写清楚吧,,,,跑85   是安全芯片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