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ASUS黑了一天

楼主(2010-09-15):
  今天接同行一台华硕A8S本来是屏不亮,客户说换了屏了,还是一样。拿过来试机,外接是可以亮的,二话不说,先加焊显卡,还是不行,重做一次,还是一样。问了一个同行,说做一下北桥试试,又加焊,还是不行,再重做,问题还是一样,烦了,没办法了,手上没屏,拆另一台机的屏上去,居然亮了。天呀,原来还是屏的问题,白搞了一个晚上,965的桥,用的还是士炮,真的想一头撞死算了,居然还犯这样的错误。算了,收不到钱也还没有做坏板,也是万幸了。装好机,没想到要BIOS密码了,这样的好事居然被我撞上了,谁帮帮我呀,我手上刷不了BIOS呀。现在因为进不了BIOS,改不了硬盘模式,进XP都进不了,蓝屏。

网友:
有时候完全听信听客户的真吃大亏啊,可能是他真的不懂,不排除一些浑水摸鱼的拿着维修多次的来碰运气甚至讹诈。

网友:
做维修的,听客户说是为了帮助判断问题。但检测步骤不能省,全听用户的????至少我们这,测故障都是按诊断思路从头开始。除非上次修过的板,别地方又没修过。

网友:
华硕A8S本     用的还是士炮       这板好像很容易变形啊,,,,我都不敢用土炮做A  8  的,,,拿到别人的大机器上做

网友:
顾客的说的也只能是辅助,主要是外接亮机的话,显卡的故障应该降到一半可能了吧?首先还是要点屏试下的。呵呵

网友:
客户是不懂的,他说的也是听别人忽悠的,主板没修好之前什么问题都会有!

网友: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屏的问题,做事要细心哦

网友:
论坛有华硕密码的后门,搜下看看

网友:
华硕的解密资料昨天才发出来自己找找看

网友:
那应该高压板能够点起来吧

网友:
同行是卖机器的,他说换过屏,今天找了一个F8的BIOS换上去,也可以了。

网友:
修机器还得是脚踏实地

网友:
卖机器的又不是修机器的。

网友:
还是不够细心啊吸取教训,

网友:
要分清谁是主治医生喔!

网友:
绝对不能光听客户的

网友:
   做维修就不能相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