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求救

楼主(2010-09-15):
航嘉电源,辅助变压器有正电压输出,为什么没有接地输出呢?/

这个电源是没有待机电压,辅助变压器在低压区对地测量没有电压,把接地表针放到高压区的负极就有电压,为什么呀,那里坏了。。。

查了前面的帖子应该是没有“冷地”,接热地有电压。这要从那里查起呢。。。

网友:
高压地和低压地是不能互相为参考点的!低压端对低压地测,高压端对高压地测!

网友:
前级地是热电后级地是冷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热地是带电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接地为热地,次级接地为冷地,不可混淆。

网友:
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那这样的现像我应该怎么查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分清楚热地和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