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笔记本 电流表加电掉电 高手 给点思路!!

楼主(2010-09-15):
接机后  加电测试   按开关电流上到0.1A多  随即掉成0A   确认是保护了  换了个tps51120   客户 用了8天  又 送回来了 还是那个毛病 加电掉电  但是拆机后    首次加电{拆下CPU}电流上到0.14A   不掉   关机后在开  电流就上到0.32A 了  装上CPU 内存  就能亮机了  装机后测试开了 三次机 都没问题      放了 半个小时  就有开机掉电了   。。。。。。请高手 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一大堆,你先换个U试一下。

网友:
换了 CPU  还是 一样  时开 时不开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