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不了BIOS遇到的问题请高手给看下

楼主(2010-09-15):
想刷显卡BIOS但刷不了拍了个图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好像是文件名不对,缺文件

网友:
第一个报错是文件名后缀必须是.rom或....
第二个报错是找不到NVidia的显卡。你的显卡正确么?
第三个报错和第一个一样

网友:
最后一行错误提示大意为:要刷写的文件名中必须要有*.ROM或者*.NVR。也就是这个文件名格式不对。

倒数上第4行的错误提示为:没有找到Nvidia显卡芯片。

从你所发的图片上来看,三条命令,只有第2条命令是格式是正确的。

网友:
感谢各位,看样子是显卡完了找不到显卡所以刷不了

网友:
找不到显卡!~~你这个机子怎么亮的啊???

网友:
换一版本的nvflash,不行gpu有微虚焊。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就不用研究这些DOS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