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TOOL设置的一些方法(转载)

楼主(2010-09-15):
先介绍下什么是SPD:

SPD:为Serial Presence Detect 的缩写,中文译名为串行寄存检测,是JEDEC组织针对新一代内存制订的统一技术规范。通常,在每一根内存条上都有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EEPROM芯片(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里面记录了最少一组SPD信息,包括内存颗粒的类型及模组厂商、工作频率、工作电压、速度、容量、电压与行、列地址带宽等参数,以便于电脑启动时内存有一个最基本的参考工作标准。以往开机时BIOS必须侦测memory,但有了SPD就不必再去作侦测的动作,而由BIOS直接读取SPD取得内存的相关资料。

那么我们实际上的超频就是修改SPD内所记录的参数,让电脑按照我们修改后的参数运行内存。修改SPD参数有2种方法,一种是从主板的BIOS设定内存运行的参数,显然我们的笔记本不可能有这些可调节的参数。那么我们只能用软件来修改参数,具体的修改有2种方式,一种是刷写SPD内的内容,即直接把我们需要的参数写入到SPD中去,覆盖掉原有的参数设置;还有一种就是软调节,利用软件修改内存的运行参数,重启电脑后所有的设置归零。本文也仅介绍第二种方式的2种方法。

首先是第一种,直接刷写SPD,此方法使用SPDtool软件,优点是一劳永逸,可修改的地方很多,缺点是风险比较大,操作相当复杂。

下面我一一根DDR667 1G的Kingston内存为例,介绍怎么超频成DDR800内存,优化内存时序,并个性化显示参数。首先看图,修改前后的对比。

Cpu-Z

图是同一条内存刷写前后的对比,刷写前工作频率是333MHz,刷写后是400MHz,即内存刷写前后真实运行频率是667MHz和800MHz(这里的真实频率为工作频率的2倍,平时里所说的内存频率400、533、667、800也是如此算),细心的朋友也应该看出了颗粒编号和序列号完全变了,刷写后的颗粒编号变成了“My QQ is ×××××× .”,序列号变成了198×××××,其实198×××××是我的生日来的哦,内存的颗粒编号和序列号显示的是你的加进去的信息,是不是很有个性!

下面介绍这么使用SPDtool打到效果,首先打开SPDtool(^_^废话一句),然后首先我们应该备份下内存原始信息,以免超频失败的时候无法恢复。

点击选择File→Read→Module 0:Installed(注意:有多条内存时,有多个给你选,应注意选对你要刷写的内存),读取内存SPD信息,读取完后,点Save保存到电脑并记住加上对应的文件名称哦!

读取

下面开始修改,第一处是:SDRAM Cycle time at Maximum Supported CAS Latency(内存支持的最大CAS潜伏周期),这里的值是:3.00ns(333MHz),我们改为:2.50ns(400MHz);接下来改Minimum Clock Cycle at CLX-1(最小CAS潜伏周期1)和Minimum Clock Cycle at CLX-2(最小CAS潜伏周期2),把3.75ns(267MHz)和5.00ns(200MHz)分别改为3.00ns(333MHz)和3.75ns(267MHz),现在完成一半了,下面我们把DDR800默认的时序改为5-5-5-18-24(TRAS和TRC不用改动),向下找到Minimum Row Precharge Time(tRP)和Minimum RAS to CAS delay(tRCD),把15.00ns都改为12.50ns,至此,超频部分修改完成!

修改参数

接着,我们把颗粒编号和序列号都改成自己的个性化信息,找到Module Part Number(颗粒编号)改为“My QQ is ×××××× .(总共18个字节,最大也只能改18个字节,要注意这里哦,而且不支持改为中文和特殊符号)”,Module Serial Number(序列号)改为×××××(这里最多只能改8个字母或数字,建议大家改为数字,因为改F后面的字母后识别不了,而且中文也是不能识别的)。

个性化

至此,编辑SPD信息已经完成,下面只差刷写进SPD了。选择File→Write→Module 0:Installed进行刷写,出现提示时点“是”,刷写成功后重启电脑,如果能正常启动电脑,祝贺你内存超频到此算成功完成了!

如果你有2条内存,而且不是同一品牌或者不是同品牌不同颗粒的,内存容量一样而无法组建双通道的话也可以使用该软件刷写SPD实现强制开通双通道,具体的办法是,首先读取一条内存的参数并保存为1.SPD文件,然后再把这个文件刷入另外一条内存即可!

要介绍下什么是内存时序(以下内容为网络所摘抄,非本人原创,向原创作者黯然与销魂致谢):

超频过程中,为什么调校内存所花时间最长呢?原因就内存参数优化。参数优化的历史可以追溯SDRAM时代。在那个年代,大家追求的只有CL值,CL=2就是当时的参数优化目标。到了DDR年代,对于参数的描述变成了4个值,例如:2-2-2-5。但这4个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CL-tRCD-tRP-tRAS,这个缩写的全程和中文名称如下:

1、CL(CAS Latency)

中文名称为“内存读写操作前列地址控制器的潜伏时间”,在BIOS中的选项可能为:2、2.5和3。随着DFI NF4主板的出现,还增加了1.5这个极限选项。这个参数很重要,内存条铭牌上一般都有推荐参数。较低的CAS周期能减少内存的潜伏周期以提高内存的工作效率。因此只要能够稳定运行操作系统,我们应当尽量把CAS参数调低。反过来,如果内存运行不稳定,可以将此参数设大,以提高稳定性。

2、tRCD(RAS-to-CAS Delay)

中文为“行寻址至列寻址延迟时间”,一般选项有2、3、4、5,别名有Active to CMD等。对于延迟时间,当然是数值越小,性能越好。

3、tRP(RAS Precharge Time)

“内存行地址控制器预充电时间”一般只有2、3、4三个选项。这个参数的名称也比较多,一般有RAS Precharge、Precharge to active几种。tRP值越低,预充电参数越小,则内存读写速度就越快。

4、tRAS(RAS Active Time)

“内存行有效至预充电的最短周期”nForce系列主板对它的调节幅度最大,从1到15都可选择。别名也是最多的: Active to Precharge Delay、Row Active Time、Precharge Wait State、Row Active Delay、Row Precharge Delay、RAS Active Time等等。调整这个参数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而定,推荐参数选项有5,6或者7这3个。大多数情况还要结合主板和CPU情况,并不是说越大或越小就越好。

进入了64位时代,内存参数调节又多了一个选项――Command Rate。

这个选项就是K8平台超频时所称的“1T、2T”,全名“首命令延迟”,一般还被描述为DRAM Command Rate、CMD Rate等。

由于DDR内存在寻址时,先要进行P-Bank的选择(通过DIMM上CS片选信号进行),然后才是L-Bank/行激活与列地址的选择。这个参数的含义就是指在P-Bank选择完之后多少时间可以发出具体的寻址的L-Bank/行激活命令,单位是时钟周期。

显然,也是越短越好。但当随着主板上内存模组的增多,控制芯片组的负载也随之增加,过短的命令间隔可能会影响稳定性。因此当你的内存插得很多而出现不太稳定的时间,才需要将此参数调长。目前的大部分K8主板默认参数都比较保守,采用2T。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呀

网友:
重新编辑了

网友:
这个我改过.在台机上没问题.但是在笔记本上有问题.主要就是在参数的第一项.有一个校验和.台机不用管就可以了.插到主板上一般可以用.但是笔记本改了参数后这个校验和会出错,如果忽略后直接写入,会造成无法开机,或者能开机进系统黑屏的问题.我试过好几个笔记本内存均是如此.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用spdtool修改过笔记本内存条的spd信息嘛?

网友:
这也太难了,全是外国文,眼睛都看花了,在我看来,只有频率的地方,都调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事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您了喀什的福克纳的空间

网友:
的风格的十分的高仿十分的收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