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数据恢复疑难问题

楼主(2010-09-15):
以前做了个晨枫U盘启动并且放了很多资料进去,因为上次装机不小心,装进U盘了,打开看到U盘提示格式化磁盘,磁盘类型为RAW,此时当然不能直接格式化U盘,先用WINHEX打开物理磁盘,(当然逻辑磁盘此时是打不开的),当时看了下DBR和FAT1、2感觉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直接备份了FAT表和根目录然后直接格盘,当时想得太简单照葫芦化瓢,只是直接搜索FAT(F8FFFF)HEX值偏移512=0的位置,复制,保存退出,打开时发现两个问题,东西是恢复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块是一个未知文件占了两G多,和我的大概资料大小相近,重新打开WINHEX提示是文件乱码目录偏移了,当时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查了下资料可能是FAT表有问题,回到前一步F8FFFF,发现有三个FAT表其中第二三两个表是两在一起的FAT2在7658,FAT3在7659扇区显然是不正常的,找到能目录寻找根目录文件如图:

网友:
此时可以看到根目录里的文件和文件夹内容:(下午再把整个过程写完整,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我想对我们新手朋友来讲还是有帮助的,同时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完全解决此问题)

网友:
纠正一下错误其中GRLDR也是根目录文件,前面的BOOT是根目录文件夹,这里所有的根目录内容都可以找到,这也就是格式化知道如果没有写入什么内容的化可以通过查找子目录可以定位重建根目录恢复文件的原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很快的跳到根目录的文件夹位置BOOT的簇号是42可以跳过去看下

网友:
学习了!数据恢复这技术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搞得!

网友:
WINHEX这玩意想要学好,是真要花时间去研究

网友:
我也搞过很多的数据恢复 但都不是太理想

网友:
winhex入门有点难哦! 要有系统的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