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诊断卡CLK代表什么

楼主(2010-09-15):
诊断卡上的CLK 标的是 总线时钟    ISA/PCI 总线CLK信号  本人不太理解,它是指总线时钟,PCI时钟正常的意思么?求高人解答,它正常代表了哪个几号正常

网友: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或PCI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否则CLK信号坏

网友:
这个CLK信号,是什么信号啊,我不明白
还主 以主板775为例  VTT-1.2V(前端总线上拉电压1.2V),这个是不是就是VTT_fsb,CPU辅助电压,,它的测量一般在哪里呢,其产生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PCI时钟是时钟芯片发出的一个33M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_FSB一般在VID组合上拉线那里测,有些板是经过CPU转换出来的不上真U是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