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闪下就黑,再闪又黑

楼主(2010-09-15):
一台AOC 919SW+显示器,屏幕亮下就黑,然后又闪下,再黑。重复如此。就是灯管一闪一闪地亮。拆机检测灯管是好的。外接灯管在高压板上也是这样。检测高压板上的元件并没有损坏的,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教各位师傅应如何查?

网友:
还得仔细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便宜的通用高压板是检测不出灯管轻微问题的

网友:
看一下按键是否完好

网友:
三星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堆坏

网友:
测电源板的电压有跳动呀偏低的就把光藕反馈线断开看是反馈问题还是PWM芯片坏。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電容問題記的補焊高壓部分焊點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还是灯管问题啊!遇到好多了,你怎么测试灯管好坏的?用通用板点的话!还是修灯管,换完灯管把灯管亮度暗一点,这机器默认亮度太高了,上边其中一根的灯管容易出现问题,你摸摸上部的温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