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驱动板坏了 原机驱动板需要5V供电,一体板没12V电压 如何更换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0-09-15):
具体方法说下 谢谢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也支持5V的

驱动板上有跳线支持5V
你具体看看。

网友:
看你屏的供电是多少V的,如果不是12V的就接一下5V就行了。

网友:
请问一下随便找一个5V接上就行吗

网友:
说得不明白,回答也不对题。
楼主是要换通用板,找不到12V电压用吧,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楼主是不是要表达这么个意思

网友:
一般一体板都有12V输出的,给高压板用嘛,不过估计你用不到驱动板上,因为大部分供电不足
虽然驱动板输入是12V,但芯片和屏都用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嘛,还是要降压使用的。你找着5V的哪一档电路,把5V接进去不就OK了吗   不要问我在哪里,自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