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 用2621的板改屏线遇难题

楼主(2010-09-15):
这是hp w17e 屏的接口定义

Odd-rin0- atx0-
Odd-rin0+ atx0+
Odd-rin1- atx1-
Odd-rin1+ atx1+
Odd-rin2- atx2-
Odd-rin2+ atx2+
Odd-clkin- clkin-
Odd-clkin+ clkin+
Even-rin0- Bkx0-
Even-rin0+ Bkx0+
Even-rin1- Bkx1-
Even-rin1+ Bkx1+
Even-rin2- Bkx2-
Even-rin2+ Bkx2+
Even-clkin- Btck-
Even-clkin+ Btck+
2621bkx3- bkx3- atx3- atx3+ 四根线空着不接
通电接信号 屏是花的,不知是不是线没有接好

网友:
2621是跳线的还是写程序的  你这个屏幕用跳线的2621点不亮的

网友:
点不亮,是指白屏还是什么的屏上有没有反应。,灯管亮了吗

网友:
17寸一般都通用

网友:
按屏的定义,线没接错啊,D6的屏。程序刷对没?

网友:
用跳线的2621可以点亮,但就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