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8GN去保护的后果严重!

楼主(2010-09-15):
记得从前段时间,在论坛里学到了,很多故障不明显的液晶高压条可以去保护维修。于是,从这以后,很多高压条我让我去保护修好了。
后来有一天,又接到一台液晶。这次这台不一样,因为这是返修的,我拆开一看,当时修的是高压条,高压控制芯片是OZ9938GN,我当时把第三脚接地去的保护,客户拿回去用了20多天了。这次我只有换高压条了,无语。
昨天,我又接了一个HPW1907的液晶,也是高压板的问题,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又把第三脚接地。当时没问题,放旁边试机。就做其它事去了。过了一阵转身发现显示器不通电了,我心头一凉,一定是去保护失败。我汗。
拿过来一看,电源板输出不正常,12V没有了,5V变成1.5V跳变。我怀疑是电源板出问题了,根据经验,电压不稳定可能是光耦坏了。于是换了一个光耦,刚换上有电压,12V为8.5V,5V正常,过几秒再测,又变为初始故障了。这时我把给高压板通电的线路断开,电源输出正常。纠结,白忙活一个小时,最后也只有换高压条了事。

网友:
第一次电压不正常时就该把12V负载去掉的,在看电压时否正常,那样能省好多弯路的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无短路故障存在,高压包无短路就可以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之前一定要确认电源没问题,一般不要直接短路把电容换成一个几十欧的电阻。

网友(点评):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个人认为,在对电路结构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去保护.否则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的.像这种维修方法,就和现在打针一样的.只是压住了故障,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还不如换个通用高压条省事.最主要的,就是怕灯管漏电,结果错判断,直接去保护了.可能会烧屏.我就碰到过一个,拿来修的时候,灯管有一头,把导光板烧了一个洞.

网友:
楼主兄弟见解准确,去保护一般用在保护路出问题或都是灯管老化程度不一致造成的保护,要是灯管绝缘不好也去保护,哪真是  相当的 严重

网友(2017-06-10):
最好还是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是确定灯管没问题的前提下,才去搞得。以前这样搞,

网友:
芯片不会无缘无故保护的,最好维修的时候能找到故障源头

网友:
谢谢,收藏了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算你运费气好!
严重的,引发火灾都有可能!

网友:
去保护都是在灯管没什么问题的去才安全

网友:
修显示器最好不去保护,那里坏了,修那里。

网友:
去保护只是用于测试,不是用于维修的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做这行的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修。去保护不现实。出现其它问题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