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22nf自动重启有时死时,黑屏

楼主(2010-09-15):
hp1522nf自动重启有时死时,黑屏,HP金牌说要换主板,成本太高了,这主板能维修吗,主要是那件元件坏的多?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这情况的确是主板问题;1522都有这个通病。你刷新固件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刷过了,一刷固件就死机了

网友:
换板吧。。。。 这型号我之前调过货。。

网友:
主板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各位不用说,主板坏我都知道,我想知道的是这主板可以修吗,坏什么元件多,给个维修思路,有图更好,希望有修过HP1522NF的高手出来,指点指点!正需求解!

网友:
班子上那两个主芯片
就是BGA封装的那练个
先说好啊
据说换那东西是不合法的
人家有知识产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那BGA技术就好了,你这么说不如换个主板风险还小点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HP不是这个型号的机器免费更换主板的吗 ? 你去维修站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