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22NF不能传真,传真时死机,忙音,如何维修!

楼主(2010-09-15):
HP1522NF不能传真,传真时死机,忙音,如何维修!请高手们指教~—_—~

网友:
你试着清零看看,。。。。 还有救免提功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这机怎么清零阿,我不懂!请指教小弟!

网友:
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主板跟传真板其中一个或者是两者全挂了
但是一般都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