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40打印重影

楼主(2010-09-15):
前天去一客户那里加粉,显示粉量低,试打了一张测试页正常,好了加粉,清粉时倒出来发现还有很多,为了节省成本,不浪费自己一包粉,就将之前倒出来的粉,重新加入,加了后发现还是粉量低,整机全清了下,好了无显示粉量低了,打印张测试页,哇,天阿,有重影。。我想是不是鼓蕊问题呢,硒鼓有一边无固定的的秩圈。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lol:lol:lol:lo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给我答案阿!

网友:
电极丝罩脏了

网友:
一般兄弟打印机加粉都要把原来的粉全部清干净,两种粉最好不要混在一起用,你这种做法往往会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都是之前的旧粉,无加新粉这个,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硒鼓我都清过,之前都有过这样的问题,我想换鼓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妨把鼓芯拆下来,把钢网和电X极用酒精清洗一下,然后用电吹风吹干,把鼓芯用干燥处理一下(有时候鼓芯受潮也会引起打印重影,比如手上有汗抓过也会这样),这几那些该做卫生的都做过了都还是老样子的话,那就可以确定是粉的问题了

网友:
我看可以是这个秩圈的问题,你还是找一个好好固定一下吧。另外就是清洁。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清洁没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这个我早知道了,不过无那时间去搞鼓芯,开始时我手有汗,摸到了鼓芯,才这样。。。

网友:
建议上重影扫描件,微距级别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说得很好,跟你说的一样,不论机器还是鼓只要清干净,装好一般都无什么问题的!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换鼙芯吧,应该能解决呀

网友:
各位不用发了,答案早就知了,换鼓芯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是鼓芯的问题,可能是你加上去的粉型号不对或者粉质量差,加热组件不能完全溶化导至有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