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_V1000的笔记本不能开机的

楼主(2010-09-15):
关于HP_V1000的笔记本不能开机的,有3.3V、5V待机,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PC97551的第二脚有高低电平,电流表不动,请指点

网友:
你看看pc97551的第四脚开机时候有没有电压跳变,还有和第四脚相连的D14有没有问题,如果第四脚没有跳变,pc97551坏,如果第四脚有跳变以及d14是好的,那么测pc97551的第24脚和第69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跳变则南桥坏。  测跳变都是在开机的时候测。开一次测一次,测到这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呵呵

网友:
2脚NBSWON#有跳变
4脚DNBSWON#有无跳变
4脚无跳变,
先查EC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如:3VPCU进来没有、晶振工作没有
不能就此下结论EC坏了

网友:
关键查EC是否已经工作了,如果EC已经正常发出信号给南桥了,但电流还是没有跳变,就关注一下南桥吧。

网友:
短接试下 然后不行先换一个开机芯片

网友:
还有BIOS的程序坏也会不开机

网友:
这个16脚的3V只有0.69V

网友:
在图纸中,把+3V复制,再搜索呀,,可以看到它是怎么产生的,要多搜几次,有些是提供上拉的。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3v要触发这后产生的吧,看时序图,挑起到南桥那边,看有没跳变,南桥坏了会拉低开关信号,PWRBTN,!

网友:
先给PC87541补焊再向后一个个的查

网友:
那种IO  容易坏哟 。   LZ 换了IO 么

网友:
把97551换后,仔细检查无误后上电,电流表在0.1到0.2之间来回摆动,用表量了其3.3V、5V都在摆动连进了保护二极管的18点几V的电压都在摆动,我晕了

网友:
问题应该就是3V,先看有没有短路,再顺著图纸去找,别把问题扩大了。最好找个上电时序,依序量。

网友:
测测3.3V,5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EC供电+3V偏低,查查这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轻微短路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