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I/O蕊片通不通用

楼主(2010-09-15):
这里有一块主板打雷打坏了,诊断卡跑C1。。。07就这样重复,估计是I/O坏了,我换了一个不同牌子的上去都点不亮了,是不是要换一个同牌子的上去?还有型号是不是也要一样的比如后辍,AE或SA等有没有关系?

网友:
IO最好换一样的。我试过换完键盘没用。CMOS进不了的都有。

网友:
谢谢提示,我试下

网友:
IO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把网卡摘了,原来的IO换回去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跟换I/O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尽量按原来的换。不过有好像是可以代用的。主要看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要一样的换,不同牌子的是不能换的,同牌子的有一些可以代用的

网友:
IO要一样的换,不同牌子的是不能换的,同牌子的有一些可以代用的,有些不行

网友:
看IO的脚位定义,只要两个定义可以就可以换的 ,

网友:
IO后缀不同有的板子是不能用的 最好换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