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开机跑吗11

楼主(2010-09-15):
望请各位多多指点! 主板:TA790GXB  A2+   开机黑屏无显示   插上4位诊断卡只显示前面两位11, 用万能表测试各项供电正常 用手触摸CPU也发烫    现在实在是束手无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没有正常,各个总线之间的没断 线空焊的,BIOS数据有没问题。

网友:
刷BIOS,更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只要细心点就行别动动这动动那把问题加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刷BIOS,压桥。基本上可以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