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声卡功放APA2020能用APA2020A直接代换吗?联想 ...
请问一下声卡功放APA2020能用APA2020A直接代换吗?联想昭阳E200的本子。

楼主(2010-09-15):
RT.
买来的芯片后多带了一个A。
芯片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实践一下最好 在这里等答案估计是没戏!

网友:
呵呵 换了不会把芯片烧了吧
工作状态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找他的PDF看一下

网友:
应该不成问题吧,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生产批号。

网友:
查过PDF,带A的应当是支持低电压的节能型版本,也能在5V下工作。
买了两片,换上一片试了,正常。有一个C20K的音量旋钮,时间长了有点问题,直接拿电阻换掉了,设成最大声。谢谢大家,还有本坛下载的E200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