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掉电问题。 有修过这个机子的人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0-09-15):
手上有台ASUS的 A8J的机子  是客户说 自己摔坏的 。。     故障就是除法掉电。。 有时候电流到0。6 掉电  有时候到 1。0 掉电。。     北桥供电 电感对地阻止 只有4欧  1。25 也只有 5欧。945PM 的北桥 。。通电瞬间     CPU 没复位

网友:
板上的电压正常的。。   没有少电压。。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不好搞!偶觉得你还是弄清楚为什么有时0.6有时1.0 多半有地方空焊了

网友:
我看了下。。     板字好没有变形。。        现在关键就是那个两个电压 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是一个 1。5  和一个 1。05  这两个电感,

网友:
看哈板子有损件的没的,然后换个IO试哈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INTEL?还是NVIDIA的?
如果是N卡的北桥多数是北桥虚了

网友:
cpu没复位,那PCIRST有吗?

网友:
查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北桥虚的可能性比较大啦

网友:
北桥和显卡虚汗 是这个班子的通病

网友:
以前修过摔过的板子  也是掉电,刚开始也是很郁闷,后来发现是电感 及一些小的元器件有虚焊,开机时 手一碰就掉,最后用风枪吹了一遍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忽忽。  我刚换了个北桥  现在  那个 1。5  和1。05     对地阻止20多欧了。 可是 1。8 对地阻止 很低了 只有  4欧了 。。 。。      可能是我的桥坏的把。    明天买个芯片 再换上去试下看。 希望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