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NX9040想改风扇长转 请问哪个是它的温控芯片?

楼主(2010-09-15):
具体点谢谢 我是新手,客户说笔记本散热不好,客户以为风扇不转……风扇我感觉应该是有个温控芯片控制的,达到温度才会转 ,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
直接挂到USB 供电端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从USB口的供电飞跟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