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10天 1100元超级土炮BGA终于完成 欢迎观摩指导

楼主(2010-09-15):
以前一直用在东方学习的时候买的电炉丝的炉子  前段时间因为一单桥NF主板加焊桥 直接把板搞报废了  心情极度郁闷    于是横了下心  花了10天的时间来完成了个BGA   三温也好做  但是成本就高了   还要买好的温控     三温还是推荐买成品吧

花费:
温控2个  90元每个     180
固态继电器 2个   43元每个    86
8205上加热 1个   85元
下加热砖  5块  240*60  30元每块    150
12V  4A电源 1个   25元
风扇控制 软驱位 1个   35元 可控四路风扇
478风扇两个   每个15元    30
开关 6个  每个2.5元    15
高温线  10米    25元
裸露式K型热电 1个  5元
成品支架  240元  300*400 足够用 因为发热砖是240*300
不锈钢制作    没算  朋友帮做的  就算200元
探照灯   28元  40CM长 软管的
还有个废850热风枪盒子
只用了一个角磨机来做850的盒子切割
合计  1104元

相机在老爷子那  用视频头拍的

一开始直接用不锈钢焊了一个50*50的大箱子  想把温控和发热体放一块  经过实验 除非很好的隔热环境  否则  温控设备等很热  所以放弃了 改用控制台和加热体分离的设计  空间大点  但是效果不错  所以改用不锈钢管焊的架子

   开机的效果   发蓝光的是软驱位四路风扇控制   两路来控制850上面的两个风扇来给继电器散热  一路给8205的风扇  一路给 850箱体散热的风扇   上面三个开关  从左到右分别为 上温控开关  下温控开关   风扇开关
支架买的成品 240元    自己算了算  买光轴什么的  算下来还不如买成品划算   就那个固定价  淘宝上竟然卖60元一个 坑人啊
把热电绑到支撑架上了  因为热电皮是带铁网的   所以弹性还挺好的 绑的稍微比支撑点高1厘米  扳子放下正好把热电压下来完全接触
单独的下加热体 和上加热体
热电偶特写
固定上加热8205的超级装备 哈哈  简陋了点  但效果还不错
850箱体上面的开关是来控制探照灯的  就买的普通的28元 效果也是挺好的  问了问那个高亮的LED的 要60多  不值当
右侧面的两个开管  是分别控制继电器信号的  意思就是关掉开关  继电器无控制信号  所以就无输出   这样做唯一目的就是继电器无输出的情况下调整温度  还有个目的就是 关掉此开关  可以看到温度下降的变化   如果直接关掉温控  就看不到温度下降到多少了
关机效果  可以看到设备周围都有角磨机划过头的痕迹 没办法  哎  不太美观
后面蓝色的是8CM的 电源风扇  采用抽风的方式 来给箱子散热   箱子的左侧面开了个6*6CM的 洞呢 来配合进风操作
把风抢上的软皮管直接接后面放保险的地方了  用钳子在里面直接把保险干掉  正好一个塑料孔  装上皮管正好  皮管内有两根给砖供电的线  还有两条给探灯供电的线  而另一根比较细电的黑线就是8205的控制线了  他是直接接在850以前的电源孔上的  放进去正好

线比较凌乱  因为箱体空间有限  也只能这样了  幸好没大发热设备 最底下的那个黑色带白字的不明物体  是12V  4A的电源   来给各路风扇供电的
这个继电器不要小看 可下了大工夫了  不是直接粘在箱体上的  是直接把继电器用螺丝装到上面的两个478散热器上的   然后有在箱体上上盖上开了两个继电器大小的洞 然后放在上面的  因为箱体太小了  琢磨了好长时间   才发现这是唯一效果好  也漂亮的方法

目前正在物色下加热用的散热风扇  没找到比较实用的呢    琢磨了一下还是无法安装到下加热上   考虑220V的小风扇 直接吹吧

前天晚上做好的  使用了一下   845系列的南桥一次成功   北桥做了两次   8500的七彩虹显卡做了一次都成功   其他系列还有待考证

网友:
支持楼主的DIY 精神

网友:
做的挺好的
期望自己不久后也会DIY一个!希望楼主可以指点12

网友:
支架作得比较漂亮

网友:
精神可喜成功之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加热,我都做好了,跟你的几乎一样,就是上加热用的8205我不知道怎么接,怎样去控制,望楼主赐教

网友:
自主知识产权哈

网友:
心情是好的

网友:
还是中国人聪明哈。LZ厉害。版权呐

网友:
1100元做双温啊?为何不做三温?

网友:
发明,创造,仿制,改装,这都是国人的聪明。楼主的确很能干,不论外观如何,只要效果好就行,

网友:
精神可嘉,可靠性有待考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温的要考虑好的温控了   相应的架子也要改造  感觉成本就上去了   其实感觉用发热砖  还真没红外管好  温度好控制  热滞后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8205的线颜色不变的话   粗红和粗棕为220V   细红和粗黑是电机   黄色和蓝色则是热电偶   剩下的一根为地线   最初考虑用外接热电偶  结果 PID设置错误  升温太快 瞬间报废了一8205  又买了个新的   用的内置的热电     不过还是感觉外置的  直接放芯片边上的温度控制的好

网友:
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有个焊台呢,板主可以加工,精神可加!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啊  不愧是有耐性的人

网友:
努力 很值的学习呀

网友:
我只能说,实在太牛逼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