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0-09-15):
无复位的维修
1、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3.3-2.5V,量周围电感或大于0欧姆的电阻。
2、 量14.318的晶振工作是否正常,反过来量两个脚,电压1.5-1.6V。
3、 Power-ok 有没有5V电压,若没有,顺着线路查电路。
4、 量南桥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量旁边的330,220,110的电压1.6V。
5、 南桥供电要正常,量MOS,1117有没有3.3或5V供电。
6、 量32.768晶振是否正常intel 0.5V VIA 1.5V
7、 量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3.3V或是5V,若没有电压,顺着开关查线路,一般通向两个门电路,或一个脚通向门电路,另一个脚通向门电路。
8、 检测门电路电压3.3V-5V。
9、 量PCI,AGB,IDE,I/O复位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10、 量Vcore是否正常。
11、 量ATX电源3.3V,12V,5V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能看懂,,有的还不是很理解,,,像我等新手还要多努力还是!!!

网友:
LZ的资料不错,

网友:
精华,先谢谢再记录下来。

网友:
这对ADM的板子也是一样吗

网友:
楼主的找问题的思路不错。为我们这些不是很懂的可以做个正确指引的作用

网友:
感觉从哪抄来的,不过有用!

网友:
唉,基础太差,看得还是不太懂啊...
7、 量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3.3V或是5V,若没有电压,顺着开关查线路,一般通向两个门电路,或一个脚通向门电路,另一个脚通向门电路。
8、 检测门电路电压3.3V-5V。
9、 量PCI,AGB,IDE,I/O复位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10、 量Vcore是否正常。

网友:
先在这顶一个,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2010-10-22):
LZ总结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正在修一块没有复位的主板啊,看了本贴有思路了。

网友:
个人认为,32.768晶振不起振,那就开机不了了,我首先看内存供电,然后南北桥桥供电,接着CPU供电,都正常还没复位,基本很难搞了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A:

哥们... 有的32.768晶振贼得很.. 开了机以后才没有起振

网友:
量南桥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量旁边的330,220,110的电压1.6     求解  330 220 110 都是些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330 220 110 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没有多大的用处,建议多发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