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9-15):
谁能够说说EC工作的正常条件,刚才看了那个七喜维修的,知道一个ACIN没有电压就找到了故障的来龙去脉,很想成为这样的高手,请前辈指教

网友:
供电和时钟,正常的话,一般都开始工作了

网友:
EC条件有VIN、 ACIN、EC_RST 、LID、CLK、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下 ACIN  LID  是什么作用吗? 这个我不清楚  是不是不同的EC所要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我看到很多人把EC叫超级IO也有人叫KB ?这样叫对不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差不多吧应该

网友:
要看什么EC  呀

网友:
  这种帖子回的太多了 都从不搜搜就来发问 老是重复回这样的贴 也是很烦的

网友:
ACIN  他是跟充电芯片一起用来检测外置适配器是否存在,有时适配器供电时会变成一个高电平

网友:
说的不错,其实把acin翻译成英文告诉他就可以了,老用中文。不利于提高

网友:
呵呵  你可以到GOOGLE看看哦

网友:
有供电、时钟、复位就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