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插槽疑问

楼主(2010-09-15):
手头上有几块技嘉845的主板,其中有2片是这样子的故障:

现肯定显卡是正常的。主板平摆在桌面上,将显卡插到AGP槽中,已经到底但没有固定上,如果显卡是偏向左侧的,那么显卡风扇都不转的,显卡不工作;如果用手或其它东西将显卡顶向右边,显卡能够正常工作。仔细观察AGP插槽无问题,已用东西刮过插槽内部。已加焊AGP插槽,无明显好转。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左右摇摆显卡,可见到AGP插槽旁边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会亮起来。这个应该是检测AGP版本来的吧?如果在通电的情况下,该灯亮的话,马上就断电保护的。

综上问题,这主板,是AGP插槽本身的问题可能大,还是AGP版本检测电路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那是主板设计的,防止插错显卡烤主板吧。

网友:
是的,目的是这个。

但是现在这主板出这种问题,是AGP插槽的问题?还是这个线路的问题?

网友:
换槽吧,没得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手或其它东西将显卡顶向右边,显卡能够正常工作。
     既然能正常工作,那么显卡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电路有问题不管你怎么弄都是不能工作的,所以说你这板是显卡槽针扩张了,与显卡金手指接触不好。处理方法有两种:
一:找一张PCB厚一点的显卡插进去就OK了
二:换显卡插槽

网友:
老大分析的有道理,我也觉得AGP插槽出问题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现在看来只有换槽了。累人啊

网友:
换一槽吧。杂牌机的用料本身就很烂。

网友:
楼上的,技嘉的品牌也算是杂牌?莫非你心中只有华硕或是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