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块板子检测DDR和DDR2代内存可否?

楼主(2010-09-15):
测DDR1  映泰 865GV Micro775 主要参数

型号 865GV Micro775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MicroATX
CPU插槽类型 LGA 775
支持CPU类型 支持Conroe,Celeron D,Prescott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前端总线
北桥芯片 Intel 865GV
南桥芯片 Intel ICH5
内存插槽数量 2 DDR DIMM,支持双通道DDR 400
集成显卡 板载INTEL Extreme2显卡
板载声卡 板载ALC658芯片5.1声道声卡
板载网卡 板载RTL8100C芯片10/100M网卡
映泰 865GV Micro775 扩展参数

硬盘接口 ATA 100,S-ATA150
磁盘阵列模式 无磁盘阵列
支持显卡标准 AGP 8X,AGP 4X
AGP插槽 支持1×AGP 8X
PCI插槽 3×PCI
扩展接口 8*USB2.0
映泰 865GV Micro775 其它参数

电源回路 3相电路
电源接口 20PIN+4PIN电源接口

测DDR2  精英 915P-M7主板芯片
    集成芯片 声卡/网卡
    主芯片组 Intel 915P
    芯片厂商 Intel
    芯片组描述 Intel 915P+ICH6
    音频芯片 集成5.1声道声卡
    图形芯片 无
    网卡芯片 板载RTL8100C网卡芯片,提供10/100MB百兆网卡

    精英 915P-M7 CPU规格
    适用平台 Intel平台
    CPU_种类 奔腾4/赛扬D
    CPU_插槽 LGA 775
    支持CPU数 1
    总线频率(MHz) FSB 800MHz

    精英 915P-M7内存规格
    内存类型 DDRII
    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2内存

    精英 915P-M7 扩展插槽
    显卡插槽 1条PCI-E 16X
    PCI 插槽 3条PCI 插槽
    IDE 插槽 一个IDE插槽
    FDD 插槽 一个FDD,接软驱
    SATA接口 4个SATA接口,并且支持3Gb/S的高速传输规范

    精英 915P-M7 I/O接口
    PS/2接口 PS/2鼠标,PS/2键盘接口
    外接端口 音频接口

    精英 915P-M7 板型
    主板板型M- ATX板型

网友:
这怎么看呀,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呀能的话我也找一块

网友:
二代的光有板子还不行,还得有专门测内存的特定的bios!

网友:
只能你自己试验。注意,865GV要双通道的。

网友:
一代的都会说,二代的都没提下。。。。技术保留吗?

网友:
测二代的板子,是否适合你检测使用,只能自己试验。因为板型太多!

网友:
有一种牌子的不适合修内存,:富士康915主板,它对内存检测的太刻克。因为是“一线品牌”的原因吧,其它牌子的,大多数都可以检测,只是兼容性有区别。

网友:
865GV 好用吗 我还是习惯865PE 感觉不错 GV的不是有8M的集成显卡吗怕影响效果

网友:
欧了···谢谢大家 自己试验试验吧。不如贝版把你出的板子 在淘宝的链接发一下我去看看,合适的话就买块 省的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