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短路

楼主(2010-09-15):
一台hp nc6000严重短路,拆机检查发现一芯片oz2216s第七脚已烧断,把它拆下接上电源还是短路,用手摸发现场管Q1001和俩个电阻r1035.r1036发烫,测场管正常,查图纸发现是+vbatr对地短路。我不知他是什么电压是那提供的,跑线又跑不了。我是新手有谁帮我已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
查一下隔离电路

网友:
你看板上有没有芯片的索引号,再下一个图纸(本网站上有的)。查一下就可以了。既然烧了主板上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电路图啊!我想这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