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35 硬盘和光驱冲突

楼主(2010-09-15):
接一三星 Q35 笔记本 发现不能认到硬盘   在bios你查看 发现主盘认到光驱 从盘 口上没有东西, 认为硬盘有问题 ,把光驱拔掉开机 发现能认到硬盘,(硬盘在主口上)且能进系统 一切正常 , 插上光驱 开机提示无系统   进bios 查看主盘是光驱   从盘口上没有东西  不插光驱  开机硬盘也在主口上   所以故障是 光驱和硬盘冲突   知道问题了 但是这个笔记本 不知道那个是管理主从盘   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还有在论坛上下了 q35的图纸 发现 光驱口和硬盘接口 上 标的 主从设置 看不懂呢   图如下:

这个图上标的 28脚是主从设置 但是 图上是IDE_D(0:15) 总线啊 不明白!

这个图上标的47脚是主从设置 但是图上47 是这个ODD3_SE 信号     我就不明白 主从盘设置是不是 把这根线对地 短接和开路   是不是 请明白的人介绍一下  小弟迷茫

网友:
南桥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确定过硬盘跟光驱是好的吗,换过硬盘或光驱试试

网友:
确定光驱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定 两个都是好的

网友:
无边老师在啊!这个三星Q35好难解决啊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来这个三星Q35难道很多人啊!感慨中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也没有搞定。。

主 重都跳过。换过南桥。 换过光驱。硬盘。光驱也跳过线。。就是不行。退回去了/

网友:
关键是这个Q35的主从盘设置很奇怪! 图纸标的 和实际的不符  光驱换了 硬盘换了 在光驱上设置从盘    南桥换过   都不管用       光驱老是站在主盘位置  从盘上没有任何东西   想把光驱改到从盘位置上就不可以 晕    就是硬盘上没设置从盘  不行把硬盘上设置成从盘看! 但是我学艺不精 不知道笔记本硬盘怎么设置成从盘 求救!

网友:
从新恢复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
设一下光驱成从盘,

网友:
进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离得 IDE接口的高级模式改一下看看

网友:
bios 都改过了 没有用
把按图把光驱 47脚直接对地短路  人为设置光驱位从盘  开机发现 光驱还在主盘位置   把 硬盘 28 脚对地短路   硬盘还是在主盘位置     总之这两个东西都站主盘位置 调那个都不管用 没人愿意去从盘位置  郁闷!

网友:
IDE_PDIAG* 光驱的32脚和硬盘的18脚是通的   都是接IDE_PDIAG*信号  开机对地电压是0伏

网友:
楼主,如果你解决了,请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咯。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啊

网友:
还没解决 等待有人能指点迷经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难  看来机器要退给人家了

网友:
啊哦 。貌似很复杂啊   期待结果

网友:
光驱 有主从跳线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先放点,在恢复BIOS 试试,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看看,或许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