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的温度.

楼主(2010-09-15):
维修时谁注意过啊?灯管的温度大约有多少.换灯管时发现不少显示器里面的塑料板都烤出痕迹来了.能降低温度么?
补充下.     灯管和高压板都换,维修嘛...赚多少钱倒是其次,避免二次故障才好,所以多数换灯管之后,都把高压板也换了
              .为了防止漏电接触不好之类的问题发生.基本换完灯管都不上屏,直接连上高压板,烤个1到2个小时才会上屏的,
               过程中摸灯管支架是占不住手的,很热,中间部位温度大约能有40多度..两端就很热了.不过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是你换过以后温度高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你的灯管没有装好啊 ,建议重新弄一下啊 ,不然会 用不住的啊 ,如果原来就是那样的话你还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

网友:
把灯管换再说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电流过大造成。

网友:
我都是可调电源接单灯高压再接灯管,和好的灯管比较电流。电流大的一般就是老化了,换完灯管在看电流,不停的往上涨的就是漏电,手摸一下金属屏框电流变化的,手有触电感觉的,就是灯管绝缘没做好。要重换。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还不错.不过这种试法有个条件吧,就是一直用一个固定的单灯高压条来测试.每个高压条的电流是有点差别的.再就是灯管长度不同,电流也会不同.一般我换了灯管后,都是用热缩管绝缘的,虽然感觉灯管是有点过热,但是这大半年了,还没碰到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