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机器屏暗。换了高压板,灯管,及屏,还是暗怎么回事 ...
x61机器屏暗。换了高压板,灯管,及屏,还是暗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5):
x61机器屏暗。换了高压板,灯管,及屏,还是暗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要不就是主板的毛病拉

网友:
换个屏线还是不行 主板的毛病 屏线接口旁边的一个小保险 坏啦

网友:
的帖子
暗屏一般关于屏本身,屏线,灯管,显卡,显存,你一一去排查吧

网友:
你怎么没把主板换掉呢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上去没,在考虑换东西。

网友:
电压没上去的话。在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供电

网友:
换灯管后还要换屏
。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能不能显,能显就是屏那块的 问题, 不显基本上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2-03-23):
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就是,太草率啦,先看看电压都上去没,在考虑换东西。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下是不是主板问题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网友(2013-11-16):
什么啊 haunted完了就没洗了

网友:
快捷键调不上去吗

网友:
不懂 无法帮助你

网友(2014-07-31):
遇到有屏线坏的,还是灯管坏的。(主板保险坏的还没发现,不过其它Thinkpad型号的到是有过不少)

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