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不开机

楼主(2010-09-15):
benq7000跑11,然后掉电再自动上电。能跑完亮了。有时候电流跑到0.5不亮。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只要亮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查查所有电压都出来没啊!

网友:
电压都有了

网友:
有没有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种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换条内存  把内存槽加焊一下  试试

网友:
检查CPU供电和北桥电路

网友:
刷了bios焊了内存槽也一样。有没有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