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Z开机不显

楼主(2010-09-15):
现在有一台5500z的机子来时开机不显 ,电流0.9A左右。拿到就加焊显卡板,上电还是不亮,然后正好手上有块一样的显卡板换上还是一样这是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谢谢...........
显卡

网友:
测都不测一下就做显卡。这是在修机吗?

网友:
内存看了没有啊!

网友:
晕我手上也是一样的问题。上测试卡跑7A 12电流0.98A。显卡做过。北桥也加焊了。网卡也做过一样。BIOS也刷过。

网友:
时钟复位,CPU没工作?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