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Z3无图像

楼主(2010-09-15):
松下TZ3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无图像显示,镜头快门也是好的,现在不确定是否是CCD坏还是板坏?因为之前见过松下机器很少是CCD坏的,望有见过同样故障的朋友们帮忙一下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是否CCD坏,不能靠估计来判断,但你可以先判断快门是否打开,LCD是否能显示菜单来估计,最后的检测方法就是更换来测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看过其它一切正常,照这样说现在只有换CCD来试下咯。

网友:
拍个照片试试可以不?另外这款液晶的排线好像容易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拍照可以啊,照出来就是黑的咯,屏线绝对没问题。

网友:
确认快门已打开,还是无图像,只能换CCD试试,主、板芯片坏的很少。

网友:
先换ccd试试吧

网友(2010-10-17):
CCD可能性最大,这款CCD,现在换的也多。

网友:
松下的CCD也会坏,我换过。

网友:
松下的机子 DSP也就是主板很多坏的 如果你有摔过 可以考虑加焊主板上的DSP 不然就各个芯片都加焊一次

网友:
  别一下手就是CCD 判断故障得按流程一步一步排,看看光圈开了没有,然后在看看眨不眨眼,看看CCD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摔过的要排除芯片虚焊,在看看图纸找找CCD的供电上来没有,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