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F40花屏

楼主(2010-09-15):
    一台F40机子花屏,屏像是白屏,上面横着一道道的白线,里面要显示的内容模糊都可以看得见,屏与屏线换过排除了,换显卡板试过主板其它都是没问题的,显卡,显存重植过。接口加焊过。。外接是好的,哪些偶和电容量过并加焊过都没问题,显卡所需的电压都正常,显卡晶振27M也正常   只能等高手分析了,,,   哦。。还加一点,,普屏是好的,宽屏是花的

网友:
显卡装到别的机子故障一样,别的机子显卡装到这是好的,,在线等啊

网友:
直接换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有些像是屏的问题。楼主怎么排除屏和屏线的呢?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我拿主板与显卡换到另一台机子是现像是一样的,拿另外一台机子的显卡装在这机了上什么都是好的,,,

网友:
郁闷换了一个新的BGA上去还是一样,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对着好板一个一个阻值量都没量出问题

网友:
你换过屏么   怎么好象是屏的问题呢 。 你换了屏以后看下了下 屏上有没有码片 。。     要不就刷一个BISO 看下把。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下

网友:
(显卡装到别的机子故障一样,别的机子显卡装到这是好的)如果是这样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蛮纠结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哎。。。修不好还亏了150元郁闷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直接多想一下,应该会解决的。

网友:
显卡板的问题哦,找块好的,对照查查,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板吧 你不是说其他的显卡在这个机器上正常吗?
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显卡接口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把接口拆掉重新焊接.

网友:
我郁闷啊,你自己都说了,换了别的机器上的显卡板是好的,说明还是在显卡板啊,重做不行,更换芯,换芯片不行,换显卡板啊,反正就是显卡板问题啊。。。。。

网友:
本人也有一款同样机型,是集成显卡的,故障和楼主的一样!正求解决方法!

网友:
屏的问题大

网友:
屏线,你换的是原装的吗?我估计就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