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不开机

楼主(2010-09-15):
待机0。068,经检测+V3AL只有0。2V怀疑KBC1070短路,拆掉后+V3AL正常,换一个KBC1070故障依旧,+V3AL只有0。2V。不知什么原因
不开机

网友:
雷击的吧,看vccp +3vA 电路没有。

网友:
楼上的高呀,是雷击的.+V3A短路了,网卡,南桥也挂了

网友:
这是通病咯,换个南桥。

网友:
情已逝!
的帖子
网卡,I/0,南桥应该都挂了,换吧

网友:
如果是被雷打的话 那要烧好多东西

网友:
灯长亮是一个三只脚的坏了。拆了就不会了。

网友:
南桥的事,换了就OK啦

网友:
3V偏低,先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加电烧下看看什么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