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接DVI无显示

楼主(2010-09-15):
我 最近遇到一块影驰的 8600GT显卡,接VGA没有问题 但是接DVI去没有显示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

网友:
自己只有打值确定了。  加焊下GPU。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GPU坏了

有时还会碰到接VGA不显 DVI有显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相通情况 都是无解...

网友:
加焊我试过了 问题依旧 哎 。。。不过有一块DVI 和 VGA都无显的 被我加焊好了 呵呵

网友:
如果VIA能显的话就不要加焊了,有时候搞不好加焊了就都不显了啊

网友:
如果要用到DVI口,简单,拿掉VGA头换上一个DVI头,再加一个DVI转VGA转接头或飞线出去在原来DVI头上换上VGA头就完美了,不过。。。缺点还是有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