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架构高端 联想 I3 主板 维修案例 (L-IIBXM 1.0)

楼主(2010-09-15):
型号:  L-IIBXM  1.0

故障: 不过内存

以前见到 要修的I3 系列的主板不常碰见,一般都还没过保, 都退了,因为CPU 太贵 就没舍得买来修板,今天正好遇到个客户 自带CPU ,
自己有3代内存 就修一下。

量 内存供电 197 脚 电压 1.5 V  也就是图中 内存槽旁边的绕线电感上测量也一样。
再量  63   64   184   185     四条时钟 0.75 V  也正常 ,    复位 168 脚  电压 1.5 V  正常, (要上内存才可以量到)

系统管理总线:118  ,  238  电压  3.3 V  正常,      VREF: 基准电压  1脚和 67 脚   电压  0.75 V  正常,
最后量 236 脚的  SPD 供电 发现 只有0.5V  ,一般都应该在主板都是2.5 或3。3 V左右, 追线路发现 是ATX电源橙色3.3V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的,量电阻无穷大,就用锡直接连在一起   修复 OK了,

在这有个小插曲,

我在量236 的时候数脚位的时候数错了  数到了237 电压和236脚一样,仔细一量两个脚是通的,我记得内存的SPD的供电电路图中只有一个,突然两个都通,这也是一种特殊设计了。

还有 就是BIOS  是 16个脚的,  BIOS 是64M的  想把它拆下来备份一下,可惜没这样的BIOS座,最后进系统用我的万能BIOS备份工具在系统下备份了下来   ,资料是8M 的 ,我已经传到了 BIOS 板块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

Solo。 + 3 很不错的经验。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到BIOS专区 没找到呢。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看到我的BIOS座又要升级换代了,前几天才买的个刷8脚的

网友:
数到了237 电压和236脚一样,仔细一量两个脚是通的
-------------------------------
你发的电路图里 237、117 脚是接地的呀?!

网友:
我也在纳闷。

网友:
这些高级货一般人还不敢接手弄哦。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LZ功力深厚啊

网友:
正因为图中是接地的才想不通,就是再说这个板有些特殊 yzz163 的帖子

网友(点评):
应该SA1 SA0类似显存的BA1 BA0,是BANK选择的脚。猜测而已。没去查呵呵

网友:
经验啊,要多学习!

网友(2010-10-18):
237、117 脚是接地的,是不是发错图了

网友:
这个板没有保修?

网友:
第一次看修I3主板的教程,楼主搞的很不错,感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I3板现在大都在保修内的吧,出来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