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GF8600GT显示器灯亮了就 不出图像

楼主(2010-09-15):
铭鑫GF8600GT主板检测卡跑码正常 显示器指示灯由红变绿了 但不出图像 像黑屏一样 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不,DVI口正常不?都正常,换74门试试,不行就焊GPU吧

网友:
把小喇叭插上。 看看是不是报一长两短的声音。。。 如果是的话 就是没检测到显卡。 。 如果是滴的一声。 就换DVI接口试下。

网友:
不想修的话,直接发到厂家就好了 售后很好的

网友(2010-10-15):
有啊,很多都是改DVI;